花牌电机问题

楼主(2011-08-15):
请教个问题,听说花牌H2836 3900KV电机比较暴力,那么我的25C电池吃的消吗?普通模式大概能飞多久呢?

楼主:
顺便问一下,我的在线时间为什么显示的是0小时哦?资料里显示的都是20多小时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第二个问题等你在右上角位置退出,然后再登 陆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花牌电机我在用,20c电池悬停6分半 电压3.70-3.75 悬停点油门50 螺距5度 12t齿 飞越pro 重量850g左右,木桨!

网友:
我在用花牌 3900  配的12T  25C赤道 油门3D曲线为80% 一条直线!!很刺激了!!

网友(2013-04-25):
我不知道怎么的 我的电机空载电流能到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