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滑翔机P5B爬升的时候会仰头正常吗?

楼主(2011-08-15):
就是我的P5B在爬升的时候会仰头如果不压拉杆的话还会翻筋斗

我的重心稍微有点靠前   请问怎么才不会翻筋斗啊?

网友:
解决方法:电调和平尾混控

楼主:
求具体设置方法

网友:
是不是电机安装角上拉了?

网友A:
多数P5B是没有下拉的,不过有的比赛配置的会用上上拉,这样便于水平加速后改垂直,一般玩玩还是带上2度下拉吧

网友:
会仰头的 顶住杆儿 比赛机吗 要的就是爬升速度快 我就是飞p5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P5B是没有下拉的,不过有的比赛配置的会用上上拉,这样便于水平加速后改垂直,一般玩玩还是带上2度下拉吧

这是什么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