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拆电机

楼主(2011-08-15):
我有一个只有1元硬币大小的9g外转无刷
电机
,供电线断了,还是在电机内部,没法直接焊,请问大虾们这么小的电机怎么拆啊?

网友A:
z我是直接焊接的,因为铜丝就在马达口

网友B:
底座下有个卡簧,去掉后,转子就与定子分开了

网友C:
藤椅说得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只看见电机轴后端上又一小截铜套,和电机轴一起转的,那个是卡簧么?怎么拆啊?底座就是一整块的固定电机的铁,什么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