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行过程中突然定速,何解?

楼主(2011-08-15):
配置,FY450无副翼,2702V接受,2801PRO控,好盈40A。

累计飞了80块电了,都好好的,昨日飞第二块电时,突然间油门无反应,电机定速。从来没碰到过,一时慌乱不知如何处理。还好螺距能控制,等飞机离地30CM左右,切熄火,熄火螺距有负,450一下坐在地上,旋翼还在狂转。
咋整,等电耗完?拿脚去踩?最后寄希望于好盈的失控保护,关掉2801,电机终于停了。。。

之后检查飞机,飞机坐下来比较猛,尾管微弯,继续飞了两块电。

这情况算什么?失控?2702V故障?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貌似好危险啊

网友A:
是不是碰到3d开关了?
不过还是有些矛盾。如果失控你这个又可以切熄火,舵面有反应。
如果没失控但是切了熄火油门怎么会不掉?

应该当场再开控试一试,如果症状消失说明是发射的问题。
如果症状依就把接受断电一次,再试一次。基本上可以分清是控的文件还是飞机和接收的问题。

另外失控保护应该是在接收上吧。电调有失控保护?

网友B:
都这样了LZ还敢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碰到3d开关了?
不过还是有些矛盾。如果失控你这个又可以切熄火,舵面有反应。
如果没失控但是切了熄火油门怎么会不掉?

应该当场再开控试一试,如果症状消失说明是发射的问题。
如果症状依就把接受断电 ...

电调有无信号保护的。
飞机停下后,我重新接电对频,一切正常。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这样了LZ还敢继续?

一周就飞一次,能飞就飞,反正配件便宜。

网友:
估计是切3D了。

网友:
难说是不小心按到3D..

楼主:
切3D电机会定速吗?我的3D档设的是普通曲线,我以前切过,很正常。

网友C:
楼主赚到拉买东西 有定速的送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赚到拉买东西 有定速的送给你

嘿嘿,突然来这么一下,偶心脏吃不消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