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跑加油,车倒着走,速度还很快

楼主(2011-08-15):
前段时间拿了一朋友的平跑,说是一直就没打着火过,昨天正好星期天,我就在家调车上的发动机,用了一下午时间甲醇发动机终于着了,但是我发现我一加油门车很诡异的倒着走,速度还很快,跪求高手解释!

网友A:
启动器电源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器电源反过来

朋友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能不能说的详细点,谢谢!
我的是甲醇机

网友:
就是启动棒反转了,导致发动机反转

网友B:
我虽然不玩油车,但是对甲醇机还是有点了解,甲醇机是二冲程的,也就是说二冲程的的发动机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不管是正转还是反转都一样可以工作.你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发动机反转的原因,所以楼上的朋友给你的建议就是把启动器电源反过来启动发动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虽然不玩油车,但是对甲醇机还是有点了解,甲醇机是二冲程的,也就是说二冲程的的发动机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不管是正转还是反转都一样可以工作.你的这样的情况就是发动机反转的原因,所以楼上的朋友给你的建议就是把启 ...

朋友,很感谢你为我提供的信息,是我忘记说了,我没有用启动电机,我是手拉式启动的

网友:
确实很诡异,建议上个图上了,让我们见识一下

网友:
手拉 倒着走? 真的诡异 难不成平跑加了倒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朋友,很感谢你为我提供的信息,是我忘记说了,我没有用启动电机,我是手拉式启动的

既是手拉,也有方向的,可以这样说,你的发动机旋转方向反了,所以车倒着跑,这没什么奇怪,也不诡异,呵呵
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教科书,看看我说的关于二冲程发动机是可以正转工作,也可以反转工作对还是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是手拉,也有方向的,可以这样说,你的发动机旋转方向反了,所以车倒着跑,这没什么奇怪,也不诡异,呵呵
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教科书,看看我说的关于二冲程发动机是可以正转工作,也可以反转工作对还是错.

我中午又研究了半天,发动机里面的单向轴承想换个方向装,结果发现是无法装上的,拉手器也想换了方位,结果发现是不能换的,完全是出厂固件,郁闷死了,我的想法就是想把发动机反过来,结果发现是不可以,晚上上图,各位大侠给把把脉!

网友C:
LZ   你是不是你的差速装错了~?!      你试试把差速反过来~!   应该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就是这个    装反了之后前轮正转  后路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你是不是你的差速装错了~?!      你试试把差速反过来~!   应该就可以了!!    有一次我就是这个    装反了之后前轮正转  后路反转....

谢谢,我今天晚上就弄一下

网友:
你拆过波箱没??应该是装的时候把差速装反了,监定完毕

网友:
差速器的里边的齿轮调过来就好了,

网友:
车倒着走

我以前用手拉启动时也曾多次行倒车。
这可能是发动机内的推杆位置错位了。
我是先用手推发动机飞轮向前车方向后再手拉启动就行了。
我更换了单向轴承和改了用电启动后就再无倒车了。

应不是差速装反了。因为中置主波箱不会装错,而前后差速都要全装反了才能倒车,
否则会前后轮向相反方向转的。这车子之前从未启动过所以也应不会拆差速。

LZ似乎仍是生手,如无必要不好拆车。
你仍有磨车和调主副油针的问题,可去车场找老手帮忙就省心多了。
祝爽跑。香港陈伯

网友:
最后神马情况

楼主(2011-09-20):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我的车已经调好了,是差速齿轮装反了。

网友:
熄火再启动就好了,曲轴和连杆没磨好或者磨损过度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