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池的问题(外行)

楼主(2011-08-15):
每次飞好充电用0.8A充半小时左右就可以达到12.6V,但平衡起来超慢(用B6
充电器
),
电池
用的次数多了后现在平衡到充电器显示FULL得一个半小时。连充带平衡的得二小时。
想问下为何要做成1S.2S.3S....等,为何不直接把电池做成都1S的然后电压各不同,3.7V的.7.4V的.11.1V的等。这样充电就不用平衡了。
求解。。。

网友A:
化学材料的特殊性产生电压,这个电压是固定的,要想高电压,只能串联。你想,你也没见过3V的干电池吧,想要3V只能2个1.5V串联,或是寻找其他能产生3V压差的材料。同样,如果能找到12V压差还很轻很轻的材质,那,魔界就要发生大变革了。
你的电池极度不平衡可能是老化了,航模大电流放电对电池内阻和储存量影响很大。

网友B:
这问题问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