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3g斜盘问题

楼主(2011-08-15):
用3g或3gx的时侯,进入dir模式,设定机械中立点时,油门中点时,斜盘是平的,但是在油门最低或最高点时不平,用斜盘安放座量了下最多就1mm,问下在设定机械中立点时,是不是只要把中立点找好,油门放在中点上时斜盘是平的就行了,最高和最低都不用管。

网友:
控里有设置的

网友:
设置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3GX哦!有视频的
你找下吧!

网友A:
试—试调最高的舵机行程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调最高的舵机行程应该可以

用3G是不能调的

网友:
楼上几位可能没明白楼主的意思,我的3G系统也存在相似情况,油门摇杆在中点的时候,调节三个舵机的SUBTRIM使十字盘水平,之后将摇杆推到最大或最小螺距的时候,十字盘会有略微前倾或后倾,不过在实际飞行中没感觉到不良影响,可能是因为3G系统会自动修正机体的倾斜。

网友:
调整十字盘是,是油门在50%时调水平。

网友:
LZ
這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