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的SM600到手了!

楼主(2011-08-15):
原来以为玩模型不怎么难。经历了2次炸机后终于还是决定上
模拟器
了。希望能对我这个菜鸟有所帮助。想问一下用过SM600的模友,这个模拟器怎么样?

网友A:
还可以,性价表较高

网友B:
我也在用SM600
玩了有一个月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C:
105一台,性价比超高!

网友D:
不错,挺好用的,练习足够

网友E:
感到还可以,练习中....

网友F:
我也买了台,里面的直鸡不是一般的难飞啊

网友G:
我是一直用凤凰和G4的

网友H:
有人说 玩了一个月 出现虚位了.. 还会抽动

网友I:
额,精度不能和真控比,几乎每次玩都要调过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我就是了
现在老往1个方向偏,要不断拉回来,烦死了

网友K:
手感比较粗糙,要练一些动作时可能会困难

网友K:
还有就是,似乎没有3D设定。

网友L:
便宜的就这样了,我的玩了2月,在家歇着了,没法用调不准了

网友M:
还行 就是XTR怎么也弄不好 干脆不用了 只用G4

网友N(2011-09-14):
这个控左上角的旋钮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O:
我碰到一个问题。我的SM600为什么不能支持凤凰3。0
但是在2。5下就能玩?

网友P(2011-12-15):
本来就不支持凤凰3

网友Q:
凤凰3要用河蟹的。摇杆的精度差得夸张,害我现在打算买个u盘的用真控玩。

网友R:
我也刚买的sm600,125大洋,装的G4,XTR,想装凤凰3,装上没法用,界面说的调遥控器属性,问厂家说得调控,也不说怎么调,感觉模拟器比飞实体机难飞。

网友S:
我也在练习中,感觉很难,比真机还难,有什么技巧不,各位高手

网友T:
把模拟飞好了,真机才会少炸

网友U(2012-02-05):
为嘛我是125买的?

网友V:
我也买了一台,正在练习,已经炸机无数。

网友W:
我正在使用,还不错的说,大家苦练直机吧,练好在上真机

网友X:
 不知道 我准备 买模拟器呢

网友Y:
我的sm也坏了,不知道接触不良还是所说的电位器坏了,闲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