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斜盘舵机,3个都必须是同一个牌子吗?

楼主(2011-08-15):
我的450pro,原来3个斜盘舵都是辉盛的,现在坏了一个,所以要买一个。
听说恒吉的933挺不错的,不知道我是需要换一个就行,还是3个必须都得换成933呀?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都用一样的,933一般般吧,我宁愿用522,还便宜

网友B:
速度一样的就行

网友C:
得是一个型号

网友D:
同一牌子,一致性好

网友E:
沒有不可..你把不同的鞋穿上走走

网友F:
舵机的一致性很重要,关系到机子调好后好不好飞。。。

网友G:
内容尽可能一致。

网友H:
当然一致好,不一致也能飞,但是

网友I:
换522可以,我和LZ一样斜盘也是辉盛的,坏了一个,就换了一个522,一致性还可以的,522和辉盛都是一样模拟电路,一致性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J:
同牌子的都存在一致性问题何况不同牌子,不过使用无副翼的话可以不用很在意一致性

网友K:
标题
最好一样!当然不一样也是能飞的!

网友L:
最好都是统一的,其它的多少会有点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