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凤凰80hv启动问题!

楼主(2011-08-15):
我的控是t8fg,电调为凤凰80hv,用电脑按教程上仔细设定后,试飞发现马达启动位置在遥控油门行程将近四分之一处,虽然有缓启动,但飞机马上会直接离地,也就是说四分之一处的油门大小,低于此值马达不转,高于此值就直接起飞了,请教高手,怎么才能把油门启动位置设低,可以有一个慢慢离地的过程!

网友:
没用过……帮顶了……

网友:
油门行程有没有设, 另外, 你在电脑上设的那就贴上设置图呗

网友A:
去亚拓贪玩论坛有详细的凤凰电调设置教程,一看就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亚拓贪玩论坛有详细的凤凰电调设置教程,一看就明白了,谢谢

就是按这个设的,但是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