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富斯 FS-GT3 枪控 的失控保护

楼主(2011-08-15):
怎么设置富斯 FS-GT3 枪控 的失控保护??没用过枪控,有会的朋友帮个忙!谢了!!!

网友A:
沙发, 建议看说明书

网友B:
遥控 按住刹车位置 不动,然后把对频线 插在3通道上,然后用笔点一下 接收里的按钮 红色灯会闪几下,等红色灯不闪了 松开遥控,拔掉对频线

网友B:
然后你 开着接收电,开着遥控的状态下,关掉遥控 看看 车会不会刹车,如果刹车了 说明失控保护已开启

楼主:
十分感谢LS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