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小区草坪飞

楼主(2011-08-15):
在网上看到另一个Pete的图纸,觉得结构简单,可以一试,于是就有了这个飞机。使用的标准接收,5克舵机两个,5mmEPP,起飞重量还能控制在100克。但是实际速度比Mini Cassutt快

试飞中发现这个电机的反扭厉害,直接把机身拧得往右翻,先用副翼来调,效果不好。所以最后想到了这个办法:
电池,接收机都伸在左面,好一点了。

兄弟俩合个影!

网友:
高压线下慎重飞行啊

网友:
高压线,惹不起,躲得起,躲躲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没看到高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高压线....

为避免大家不适,高压线照片已经移除

网友C:
 电机的反扭力怎么会向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反扭力怎么会向右?

偶也不太明白。准备换个桨再试试。但是能明显感觉到往右。

网友C:
右拉过大?

网友:
很可爱的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拉过大?

原来有右拉,现在已经取消了。等我换个桨在来报告情况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