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要提高精度呀

楼主(2011-08-15):
上个月进了太飞越450POR,一切从严安装。试飞后发现锁尾不稳,软绵绵的。尾巴总往右边移。陀螺换了几个,401,780,都上。还是没效果。最后把模友的亚拓为波箱总成换上,锁尾一条棍。经检查,飞越的尾翼推杆滑套松动量大,一气之下买回亚拓尾翼波箱总成。换上后爽飞。真不要相信新货就好,飞越还要提高零件精度。国人才会向那你掏荷包。

网友A:
 !现在就是精度上不去!

网友B:
不能要求太多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确实,但亚拓太贵。

网友D:
3楼正解`` 永远的真理

网友B:
飞越也能做大亚托的精度,但价格就算继续比亚托便宜,估计也只是相差毫厘,这中价格有人会买吗。
人要知足啊。

网友E:
提高精度要钱的呀,又想不花多钱又想精度,是不可能的呀

网友F:
喜欢飞越的一个原因是增加了自己DIY的乐趣。
目前我认为有很多尾推做的好的牌子,单推在450上耐用性就是差些。如果喜欢单推,TG也应该是个选择。

网友G:
这个问题并不是一分钱、一分货那么简单。
即使定位顶端,企业一样希望自己把精度、质量提的更高,但这不是想想就能做到的。要想成本不明显增加,把精度和质量提升上去,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当前我们国内各行业、企业的发展很多都是经历着这样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想想手机,今天的国产手机和10年前的相比,毋庸置疑是巨大的进步,无论是功能还是质量。甚至现在的一些山寨品都可以达到基本的质量要求了,这就是发展过程带来的结果。
航模还是10年前的手机,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H:
提高精度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轴承,亚托用的轴承多钱一颗?大家算算把所有轴承都换成亚托得多少钱就明白了。!~

网友I:
我是准备上亚拓的尾推了。

网友J:
现在改用天马的配件,精度与硬度很高……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在用了

网友:
我也话了YT的尾推和尾旋组,用了几次飞机就出掉了,的确稳很多

网友K:
现在正在为飞越SPORT的尾巴犯愁,飞越的尾波箱固定尾轴虚位太大,用手拨动居然四周有很大间隙,试问这样的尾巴上天怎么能锁得住,郁闷。考虑换个冰人或者亚拓的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