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涡喷,涡轮如何解决?

楼主(2011-08-15):
首先选用成品的,哪里可以买到?或者加工到?
第二,diy有什么好点的方案可以选择?
还有其他好点的方法没有

网友:
哥们,您是论坛里面第N个痴人说梦的!涡喷的关键不在于元件的形状。而在于元件的耐热和热处理工艺。元件本身并不值钱。DIY单件涡喷的价格远远超过买接近30个成品涡喷的价格。而且工艺在我国都是高度的国家机密。您能做出这个东西,就接近搞我国涡扇发动机的专家级水平了!你说你是不是痴人说梦嘛!!哈哈哈,我是superzhengyi。

网友:
沙发别这么打击楼主的积极性嘛。虽然你说的是事实     确实形状很好价格,热处理和材料才是关机。

网友:
我看过淘宝上有家店铺,是卖DIY涡喷的,各种零件都有卖。  而且还提供样板出租,交押金和租金,借你一个DIY好的涡喷给你研究几个月。

网友:
涡喷,耐热材料是关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怪不得中 国的模型发动机也这么烂,有你这样的专家在
流体力学的大厦就这么被你吹倒了

网友:
没有材料,流体力学再牛也是白搭呀

网友:
材料和工艺是关键啊

网友:
我不懂,但是看老外DIY涡喷的, 就是用汽车的涡轮增压器,然后在排气涡轮里设置燃烧室,

不知道,可行不,因为轴承,耐高温方面应该是符合要求的吧

网友:
搞搞试玩的,有设备的话可以一搞,要想比较安逸的使用那是很不容易的

楼主:
随便做做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B:
都15楼啦!!   打架怎么都这么会打击人呢?有积极性比什么都好是吧!
  再说固然耐热采材料关键,但要想让DIY涡喷转起来也不一定非得要耐热呀!低转速计行了!说实话能转就很好了

网友:
增压器做涡喷得低速或者另按个油泵润滑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15楼啦!!   打架怎么都这么会打击人呢?有积极性比什么都好是吧!
  再说固然耐热采材料关键,但要想让DIY涡喷转起来也不一定非得要耐热呀!低转速计行了!说实话能转就很好了

先做个试验型的       能转就行       就怕转不起来

网友C(2011-09-15):
回复 网友A:

你說的沒錯光是買材料在加上cnc加工再拿去高週波熱處理價錢就不斐了,在台灣大概也要花個1萬人民幣左右@@句我研究所的學長做的價錢好像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說的沒錯光是買材料在加上cnc加工再拿去高週波熱處理價錢就不斐了,在台灣大概也要花個1萬人民幣左右@@句我研究所的學長做的價錢好像如此

最成熟也是世界最畅销的 Kingtech K80F 也才 12500
还进步到燃油启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