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抗风性是依靠什么的?

楼主(2011-08-15):
是飞机越重抗风性越好吗,或机翼越大抗风性越好。玩
FPV
,飞机遇到风会不会很难控制,前几天看了
航拍
峨眉山金顶那位大哥的帖子,感到十分悲哀,一万多的飞机就这么没了,他是遇到下压气流旋导致飞机无法控制,这个下压气流容易出现吗,要是遇到了是不是就死定了?另外问问玩fpv是不是有什么规定啊。他的帖子里写
“
鉴于有人对这篇报道上了腾讯新闻做出了一些担忧,
http://cd.qq.com/a/20100929/000945.htm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在这个采访中明确表示这个拍摄是用GPS自主导航飞行的,没有使用双向传输,视频是飞机下来后从卡上取下来的,没有违反航模相关规定,希望大家不要顾虑,本人在FPV论坛上面混了2年,基本的知识还是知道的。谢谢大家的理解。”

网友A:
丢的飞机比我丢的贵一半

网友B:
说辞很好 大家可以参考

网友C:
动力足、速度高的飞机应该搞风性好些吧,但我们玩的FPV载机大多是低速的;另外,飞机上安装图传设备严格来说是不合法的,要低调。

网友D:
FPV就要有飞丢的准备

网友E:
飞机的抗风性是依靠飞机的自身惯性,增大飞机重量或速度都能增大飞机惯性

网友F:
GPS自主飞行已经是无人机的范畴了。。。虽然没有双向输出,不过也属于灰色地带了。
抗风性并不是机翼越大抗风越好,相反,机翼越大收到风的影响也就越大,飞机过重,翼载何也加大,这样很可能导致飞机受到一点风的影响就折翼。要想机身阻力小,比较好的设计就只有机身机翼融合一体的,也就是飞翼了;不过飞翼俯仰安定性太差,也并不太适合航拍和FPV。
在山峰之前穿越飞行,比较可怕的情况就是飞到背风区去,飞机会被牢牢吸住撞向悬崖,即便真飞机也是尽可能避免不要在山脉中穿行的。。。

网友G:
重量大
速度快
翼型小,尖
方向舵矮
流线型
以上应该可以增强抗风性了
可以用百度找(最快飞机)的造型

网友H:
楼主啊!GPS自主导航比双向传输还严重呢!还是低调吧。大家都不容易啊!
自从文G以后,道德尽失,国内文盲、粪青、脑筋有问题的实在太多,不要搞到大家都没得玩。
在高山间飞,真飞机都受不了呢。最好还是用飞翼,再加上自己的控制技术。

网友I:
抗风需要更大的翼展,更小的翼玄,更低阻的机身,更薄的侧面。

网友I:
详细来说,飞机遇到风的时候:
1.小翼展易造成横向不安定。
2.大翼玄会损失大量的空速。
3.高阻力的机身会产生过多的紊流。
4.宽大的侧向迎风面会让飞机扭转。

网友J:
没有图传怎么可能航拍?难道乱飞一通看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只是说不合法,低调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