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急加油,尾巴会有小幅度摆动!

楼主(2011-08-15):
我的V120D02别的地方都调试的不错!目前就是急加油的时候,尾巴有小幅度摆动!请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下,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控上设上下轴混控可解决!

网友B:
藤椅,小鸡鸡不是很懂,楼下继续

网友C:
这种状况蛮复杂的
尾推是否顺滑
尾翼夹轴承与虚位
伞齿与大齿盘接触是否紧密
十字盘球头扣松紧程序
尾舵鸡里面的电位器轻度磨损
用的什摸电鸡?高油门时失速
暂时想到这些……楼下补充

楼主:
沙发可以说的详细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