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小赛的襟翼下翻角度多大才有减速作用?

楼主(2011-08-15):
182小赛的襟翼现在设定是30度,好像减速效果不明显,反而加大了飞机的升力。

那么襟翼到底要设到多大的角度,才能起到减速效果?

现在我设到了50度,但还没有试飞,不知道效果如何。

但就是这个50度,花费了我近2个小时的改动时间,做了比较多的改动。

网友A:
放下襟翼就是为了在速度较低的情况下加大升力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下襟翼就是为了在速度较低的情况下加大升力的啊。

正解,襟翼的主要作用不是空气刹车,打开襟翼时速度已经比较低了,这时需要的是补充升力,抬头是必然的。
小飞机开襟翼意义不大,控制不好反而适得其反

网友B:
想要刹车应该是襟翼和副翼共同动作,一上一下,向蝴蝶张开翅膀,叫蝴蝶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刹车应该是襟翼和副翼共同动作,一上一下,向蝴蝶张开翅膀,叫蝴蝶刹。

那不是横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说错了,不是襟翼和副翼共同动作,是减速板和襟翼共同动作,一上一下,叫空气刹车系统

网友:
要想用襟翼起到减速作用,至少设到70度

网友:
不过那样在着陆时容易弹跳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兄弟指点。

通过11X的舵机速度调整,我把襟翼改成慢放了,3秒钟完成整个动作,暂时还是50度,70度还要在大改。

下午去飞下,看看效果如何,再来交作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兄弟指点。

通过11X的舵机速度调整,我把襟翼改成慢放了,3秒钟完成整个动作,暂时还是50度,70度还要在大改。

下午去飞下,看看效果如何,再来交作业。

我是DSX11的,把襟翼开关放在左边,有三节的那个。
在最上时,襟翼平整;中间时襟翼40度;最下时70度。
拥有两种角度很实用,自己掌控油门就知道效果怎样了。

网友(2013-04-29):
小赛其实用不着开襟翼的,本来就是飘飘机,我飞过。

网友:
看看折腾成什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