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大 FUTABA12FG 调试倾斜盘的问题

楼主(2011-08-15):
刚换了
舵机
和新控 倾斜盘的控制方向不正确 升降没有问题 方向也是对的 就是打副翼的话就只有右边的一个舵机在动。。应该是2个都动呀。左边的没动。。 是机尾对人的方向,请老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用到这么强大的控还不会设置啊

楼主:
正是因为太强大了 所以不会设置。。。。

网友B:
升降怎么没问题,三个都是同上同下吗?
方向没问题的话,怎么副翼又不会动,搞不懂你什么意思。

网友C:
斜盘的模式有没有搞对呀,H1,HR3 1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