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发动机磨合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11-08-15):
新上油3d,买了一架extra 260的板机,但发动机仍有一些问题不清楚,希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1,  发动机磨合时一定要用素油?
2, 以前在这论坛上看到,发动机使用前应该先拆下来,用油清洗一遍,磨合,然后再拆下来,再清洗一遍。一定要这么做吗?新手,怕拆开后气缸气密性无法保证。。。。。。
3, 使用时,发动机的调试经验。。。。。。

网友:
别听瞎话,以能够稳住转速并且发动机震动不大的稍高的怠速运行1-3箱油就行了,具体取决于你的发动机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国产的稍微磨合长一点,现在发动机没你想象的那么娇气的。如果海拔偏高建议在飞之前磨合1-2箱中速。

网友:
还有,听你讲的好像是甲醇机,不一定要素油,但是也最好不要上大于20% NITRO的油。

网友:
磨缸最好用素油,这是众所周知的.

网友:
我磨车从来没有先拆开洗。
楼主电动转油动的吧,油动比电动可麻烦多了,电动不用担心动力问题,但油动80%的炸机都与动力没调好有关。调发动机是一门学问,不是看看贴子就行的,还要自己结合贴子实践,摸透这台发动机的脾气。
磨车最好用素油,素油不好找,我一般用10%的油,磨车、飞行都用它。
磨车原则:低转速、副油、3箱油。
别以为3箱油磨车完了就可以3D,否则极易过热熄火导致炸机,想想低空吊着熄火的后果吧,这可不是电动,掉下来就玩完了。
磨车完了,保持副油、中高速玩玩航线吧(常称为边飞边磨),也顺便熟悉发动机的性能,这样10来个起落后,可以着手调出发动机的最好状态,调出来后就可以爽玩3D了。

网友:
说的都不错!我最反对过度磨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得请教发动机调试经验。。。

网友:
有素油是好点的,新手不建议拆洗,用成品油也没问题的,建议富一点油,先磨怠速半缸,中速半缸,高速拉拉基本可以的。当然,多磨一缸油也好嘛。记住,别太贫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