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吊机怎么吊?

楼主(2011-08-15):
那个我刚把飞机垂直,飞机就会失速了,请问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搞根绳子最容易吊

网友B:
吊机当然也要看配置

网友C:
提高油门

网友D:
拿手拎着最简单

网友E:
先大迎角飞,逐渐加大迎角和油门,让升力逐渐被拉力替代,然后基本上是通过尾翼控制姿态,若副翼也在螺旋桨的气流中,也可以通过副翼调整姿态,只要控制好油门,基本上不会摔机

网友F: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