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b180d改无副翼

楼主(2011-08-15):
 以拆掉了平衡杆。发现双浆巨大。没换接收机。
在不更换接收机情况下,有没其他方法去掉双桨,正常飞行?
灵活性和稳定性不考虑的情况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想,不是没可能,但唯一的可能,就是完全靠你的手去平衡了,很考究你的技术了吧。。。。
先了解一下平行翼的作用,然后了解一下什么是希拉结构、贝尔结构
还要了解一下设么是 ppm 什么是 ccpm 然后你就有答 案了。

楼主:
楼上,你说的我大致了解。呵呵。关键是去双桨问题。

网友C:
必须换成带三轴陀螺仪的接收机。

楼主:
好像 拆掉后,结构不行。

网友D:
双桨是配合问题,和接收机有什么关系?
刚出来120D01时已经试过4#6改装无副翼,还是原来的接收,一打舵就翻,就没继续探究下去了
你改180试一下把舵量调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