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UN-A6

楼主(2011-08-15):
改造的想法有一年多了,今天终于有时间折腾了。
改造后的接口:

准备连接:

只用平衡线充时,平衡线电流(设定为4A充电):

连接T插,主电源线电流:

此时的平衡线电流已经大幅下降,其他平衡线电流也是1A以下(和每cell的电压差有关):

不足的是“串充”接口仅能在充6S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否则充电器可能会冒烟。

网友:
楼主能说说这么为什么吗?不太明白!
还有,那个不是并充板吗?A6充电不是只插上平衡头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不等于变A6+B6的结合

网友A:
烦请楼主再测试一下UNA6在8A状态下的各线电流!
平衡头过5A以上,确实有点残念

网友:
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平衡线上的电流,有利于1 6cell电池哦 对平衡头寿命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烦请楼主再测试一下UNA6在8A状态下的各线电流!
平衡头过5A以上,确实有点残念

是有点残念,刚刚试过8A充,各平衡线中最大电流1.7A(黑线,负极)。

网友B:
还是不明白,按道理来说,A6充电各路应该是独立的,所以各路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为啥电流都跑到首尾两路上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明白,按道理来说,A6充电各路应该是独立的,所以各路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为啥电流都跑到首尾两路上去呢?

是呀,按说A6是平衡充,各路电流都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明白,按道理来说,A6充电各路应该是独立的,所以各路的电流应该是一样的,为啥电流都跑到首尾两路上去呢?
简单地理解的话 确实是各路独立 但是中间电路的线是前一cell的负和下一cell的正,2cell同电流充电的时候电流几乎抵消。简单的应该可以这样理解,欢迎高手拍砖

网友:
有什么好处

楼主:
大电流充电时,比起单单使用平衡接头更安全。

网友C:
这就等于,加粗平衡线两边的线(红线和黑线),减少这两条线的电流负荷。

平衡线中间的5条白线,近乎没电流。

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看到了,顶一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等于,加粗平衡线两边的线(红线和黑线),减少这两条线的电流负荷。

平衡线中间的5条白线,近乎没电流。

我的理解对吗?

对的,而且接头也变成T插了。理论上如果电池组每cell电压都是一样,5条白线是没有电流的,实际上电流也很小。

网友:
看到了,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而且接头也变成T插了。理论上如果电池组每cell电压都是一样,5条白线是没有电流的,实际上电流也很小。

明白了,谢谢。
其实,A6本来就应该这样考虑。否则,电池的平衡线最大只能允许3A的电流,A6最大能8A,就是80A也是浮云。
即使有保姆,也只能3S 2个2个充,速度快不起起来的。
并充才能把充电器大功率大电流的潜能发挥出来。

网友(2011-09-17):
支持,改后:

  极大减低平衡头过载机会,有利安全。

  只能充特定S数电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其实前面帖子中已经有说到,可以仔细看看。最近忙着装油机,电机很少碰了。

网友:
谢谢楼主,我已经改了,我用6s 2600电池的在,这样改其实就是把红黑线换大减少电阻,无论怎么说,这个改动都是好的,谢谢

网友:
实验证明,6.5A充电,平衡头没有明显的的温度上升,。没有改动的话, 可以明显感觉到平衡头是温热的

网友D:
插拔的时候,应该先插平衡头,再插T头;拔则是先把T头再平衡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拔的时候,应该先插平衡头,再插T头;拔则是先把T头再平衡头

很有心得,使用上注意点没有问题的。

网友:
现在这样搞,6.5A,平衡头没有温度了!有木有!

网友:
搞完了,效果很满意

网友(2012-03-12):
那冲3s电池咋办 支持5c充电的电池

网友(2012-09-05):
好贴我也改造成功,A6现在冲6S3300毫安35C电池用9A冲16分钟充满,平衡态不发热

网友:
支持这种改造,但改造只能是6S充电下,对于2S和3S的可以做根串联线,但也只能同时充3块2S或2块3S,插拔的时候,应该先插平衡头,再插T头;拔则是先把T头再平衡头顺序一定不要错,并充电流的限制主要在于电池用的平衡头和线,以后电池平衡线和插头就不能都换大一号的?

网友:
串冲派们会说完全没必要?

网友E:
唯一的解释是6路独立互不干扰平衡充根本就是幌子,还是串冲加平衡。切,厂家出来解释瑟。

网友:
我也是这样改的,不过更简单
12号硅胶线直接接进去。外面露一个T头公头(不用的时候记住套住)
我的电池基本都是成对的,所以2个3S也这么充,但是需要串联线。

网友:
因为平衡头中部的每个节点进入和流出的电流基本相等,所以测出的电流基本为零。这个学过电路分析的这门课的人都应该知道。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A6本身是否支持5A,6A,乃至8A充,看到很多A6大电流充时内部烧了

我自己试过6S电用5A充,可以充,再大就不敢了,怕充电器烧了,平衡头貌似不热

网友:
哼哼,你们懂了么

网友(2012-10-06):
一直困惑于A6的平衡头不能大于3A电流,充6S4000的电池就很痛苦。看帖后明白了,我也改!

网友:
啊,不懂啊,好像拜楼主为师啊

网友F:
傍晚飞完回来,我马上按帖子的方法改造我的A6,先接上电池测量了7根线的电压,果然是串联的!
之后就果断焊接上XT的线头,按帖子方法,给花牌3300MAH(6S)电池充电,先接平衡头,再接XT头。
A6正常工作,平衡头不热!
再用万用表测试各接头电压,正常!

这时我还没装外壳,2分钟后A6的风扇高速运转!我马上断电检查,A6的充电单元有些热,估计是没外壳下,风扇散热不良。
装上外壳,再试,VERY GOOD!

网友F:
在此要感谢king1982等的热心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此要感谢king1982等的热心分享!

客气了,请谨慎使用,呵呵。

网友(2013-04-16):
这个很好,等我也改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傍晚飞完回来,我马上按帖子的方法改造我的A6,先接上电池测量了7根线的电压,果然是串联的!
之后就果断焊 ...

风扇改抽风吧,我的改了,哇咔咔

网友:
厂家出来????!!!!

网友G(2013-07-09):
引用 楼主:
是有点残念,刚刚试过8A充,各平衡线中最大电流1.7A(黑线,负极)。

请问,为什么只是只能支持6s情况下?那3s呢?不是也可以直接正负各引出两根线接到电池输出进行吗?那我的A9是充3个3s的。应该怎么接?是三个平衡头的正负各引出独立三组吗??  A9是引出一块板子的?在充电器内部应该是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为什么只是只能支持6s情况下?那3s呢?不是也可以直接正负各引出两根线接到电池输出进行吗?那我的 ...

3S和6S接线位置不一样啊,你可以看看帖子中画的图就知道了,我想A9也是可以接出来的,但是cell一定要对的上,不然会烧充电器的。

网友:
LZ 太牛B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S和6S接线位置不一样啊,你可以看看帖子中画的图就知道了,我想A9也是可以接出来的,但是cell一定要对的 ...

那如果是3s的话,一样的道理引出1和4平衡线。也可以实现吧。但是我的a9是同时可以充3个3s电哦。。改后怎么接可以实现三个一起冲呢?

网友:
厂家出来澄清一下呗!

网友:
原理上好像可以,这样做有哪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