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 320A 有刷电调(双向)320A 金属散热!能上12v吗?

楼主(2011-08-15):
HSP 320A 有刷电调(双向)320A 金属散热!能上12v吗?
电调数据:前进电流:320A

后退电流:240A
电压范围:4.8-8.4V

PWM频率:1.5KHZ

BEC电压:5.0V
能上12v电吗?

网友:
不能,是真的不能,那个电压范围不是吓唬你的

网友:
我用2S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上了、、
目前没问题
现在用 3s 1500 mah  15c 两颗并联
          3s a123  两块并联
          3s 2200 15c 单块跑
          2s 5200mah 30C
  以上都没事   只不过我换了长马达 比原装的长了很多 ...

谢谢!

网友:
用6V 1.2AH的蓄电池行不行啊

网友(2011-09-22):
可以,11.1v

网友:
这款电调我也在用,手上没更高电压的电池,所以没试过,只用7。2V充满9V不到用过,没事

网友(2011-10-26):
我开始时用的3S 2200mah 20c的锂电没有问题,可接上3S 5000MAH 30C的立马就冒烟了,

网友:
HSP有款16伏的高压版的。

网友:
很多人都可以上3S,但最好做好接收机5V稳压。

网友(2012-03-08):
我有个车用的上3s  几秒内可以用,在过几秒就是一股糊味,烧了。
然后修好了,我来说说普通车用7.2到8.4的为什么不能用高电压,也就是12v或者3s锂电。

先简单说一下电调,特别是车用双向电调。
结构分为三个部分:
1,控制ic,一般现在都是单片机,就是电路板上面引脚最多的那个小集成块,一般不会坏,你上20v,因为有自己的稳压电路,而且消耗电流小不会坏!!
2,bec部分,也就是把动力电池的电压稳定到5v给接收机和舵机用的,99%都是这个部分烧掉了。
3,功率管,也就是电调上面一排三个引脚的方块,它们一般都是nmos管,就算上到20v只要电压不超,电流不超,也不会坏!!

上面说了上高压最容易坏的就是bec部分,为什么呢。

廉价的电调bec 150元以内才产品都是用的 pnp三极管d882的简单电路,主要是这个地方烧掉!!!
另外驱动功率管需要升压电路,150元以内的电调升压都是34063简单的升压电路,也有可能烧掉。  看34063是接在动力电池还是接在5v上面

更便宜的电调升压电路是一个简单的电荷泵,就是用单片机输出一个方波,驱动一个开关管和电感电容组成的电荷泵,这里的开关管最容易烧掉!!!

所以普通版本电调上高压很容易烧,但是也就坏那么几个小元件,也就是电源部分的稳压或者三极管,仔细查找很容易发现问题。

如果想改成高压板,就需要小手术, 5v部分改成开关电源,另外升压部分不能用简单的电荷泵。电容耐压全部换25v的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