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XG7短行程油门设置方法

楼主(2011-08-15):
本人日本手,苦于油门行程过长,操作拖累,故换了能改短行程油门的控。XG7是新控,网上还没有相关的设置帖子,大抵都是DSX7、9X2等老控的设
置方法,而几个控的工程模式进入方法也不同。
   潜水学习了几天,把自己的XG7成功设置好了短行程油门,特拿来与用XG7的朋
友分享!

设置方法
1:取块2MM(个人觉得1.5MM足以)左右厚度的碳纤、玻纤、电路板,将其切成两块25MM长,5MM款的长条(宽度略宽点无影响,本人懒,后面那一截不愿切,反正也不影响的)
   在两块长条中心点钻孔

2:拆开遥控器,可以见到油门处的两个预留孔,用450用的自攻螺丝将长条固定,稍微拧紧即可,以防滑牙

3:合上遥控,硬件方面的改造完毕
   下面开始进入工程模式设置软件
4:将遥控各开关归位,按住ENT键开机,选择MODEL RES,按确定。

5:将AILE D/R开关拨至1位置,按确定,再拨回0位置,按确定。此步骤重复5次后即进入工程模式

6:进入工程模式后,可以看到9个选项,其他不管,我们只管第五项:STK ADJ(行程调整),点击确定后
   可以看到ST1/ST2/ST3/ST4四个摇杆选项,日本手油门是ST1,美国手是ST2,我是日本手选择ST1,按确定
7:把油门摇杆放到最低处,按确定,再将油门摇杆放到最高处,按确定;油门行程就设置完了
8:设置好高低行程后,按下ENT键,会出现确认设置的提示,按下确认键,设置确认完毕,整个设置完毕

网友:
jr的行程偏长,只改油门,其它不变很别扭的,要是全摇杆都短行程,那该多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除了油门其他几个摇杆很少要打反复快速来回打到底的,日本手做自旋翻,侧摆等需要油门大起大落的动作短行程油门要轻松很多。
油门摇杆太长了不仅累,而且容易脱杆。

网友:
应该是在3D时才用得着吧,若仅仅是航线飞行不怎么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飞航线的人有时间都去修飞机去了
到了一定火候,就知道短行程的好处了

网友:
先看着老师们讲哈

网友:
顶,我就是这么改的,不过我用的就是报废的DVD光盘剪的片片
PS:VCD的光盘也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光盘没有2M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