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钻床方案 能加工H7公差的孔

楼主(2011-08-15):
想做个数控钻床,主要是小零件(45钢)上打孔,2个直径6或8的H7销孔。

楼主:
高手有木有

网友A:
6 H7孔  6 +0.012 ,-0
我想知道你加工一个孔收人家多少钱?

网友B:
用铰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 H7孔  6 +0.012 ,-0
我想知道你加工一个孔收人家多少钱?

一个孔4块 跟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铰刀吧

用铰刀的话是不是要2个主轴 一个装钻头 一个装铰刀

网友C:
这个你找我好了,我有全面的解决方案,从主轴到钻头都有解决方案,切削参数是成熟的,可以计算出来。当然检具也很重要,孔很深的话主轴要内冷。如果孔不深的话只要钻头直接钻成,关键是要修磨钻头,达到一次修磨可以完成几千上万个孔

网友:
楼上 有点神化。。。。

这精度的孔,绞刀也不好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要用铰刀呢,铰刀的精细磨削还是难控制的,刃比较多,比钻头多,所以其中一条磨偏大了整个孔就超差,2刃高精度自定心凸头钻才是王道,加上内冷孔强制排削已经证明是完全可行的。如果孔很浅的话可以使用浅孔钻,高刚性单刃切削,就像镗刀一样单边切削,只要杆的刚性好完全可以单刃切削,大多U钻都是不对称甚至就是单刃切削浅孔的,其实很多深孔为了保持光洁度也是单刃的,枪钻是典型的单刃切削。

网友E:
有一种 铣铰刀(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叫,我们公司是这么叫得),像铣刀像铰刀,我们公司加工压铸铝箱体销孔基本都是H7的,一次成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找我好了,我有全面的解决方案,从主轴到钻头都有解决方案,切削参数是成熟的,可以计算出来。当然检具也很重要,孔很深的话主轴要内冷。如果孔不深的话只要钻头直接钻成,关键是要修磨钻头,达到一次修磨可以 ...

兄弟我联系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种 铣铰刀(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叫,我们公司是这么叫得),像铣刀像铰刀,我们公司加工压铸铝箱体销孔基本都是H7的,一次成型。。。。。

这种刀有的买?精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