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b6扩充板,有用的朋友吗,请告诉一下

楼主(2011-08-1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317792765
在淘宝上看见这种扩充板,不知道怎么样,我仔细看过b6最大只支持6S的电池,但是这个可以一次串6块3S。想请用过的朋友进来说说看

网友:
沙发,抢在中山兄之前占位!这个俺没用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连接上所说的,是并联充电,“最多可支持6组同类型,节数一致的2-6S电池组,”
试问:有几个人用的是完全一摸一样的锂电池?电池的使用状态也不一样啊,虽然文中提出“(起始电压,容量,放电倍率允许一定差别)”
但是锂电池充电不是闹得好玩!不同的电池并联充电很危险!

充电器最大充电电流是多少?
B6的好像是5A吧,其他的充电器呢?国产的,应该都差不多!
就算有同样的电池,就拿三组电池同时充,假设每块电池3300mah,三块,接近10000mah的容量,需要充电电流约为10A
但是充电器最大电流只能5A,那么你充满三组电池,并没缩短多长时间!而且不安全系数翻倍!

分析仅供参考,个人愚见!

网友:
我的电池大部分相同,但只要节数一样电压相差不大可以并联的,我已经用了一年,非常好用。还有我的充电器最大8a充电…

网友:
支持藤椅的说法

楼主:
那么有谁能给一个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没意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