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的KV灵异现象 我没办法了

楼主(2011-08-15):
我无解了  这个kv 开机就死机 按遥控开机 开机时发出正常的怠速音 然后推杆 它就死机 不管按什么都是死机  断电重启 还是只有怠速音 然后一操作就死机

最绝的是 不论换什么接收 和中放板 症状都一样 不可能我的接收和中放都坏了吧 在别的车上可以用耶 ····这是什么灵异现象??

网友:
连伊扎都没辙了,看来这台车只有作为下次**实验用车了~
加油!伊扎!安拉祝福你!

网友:
收废品啦!专收各类报废坦克

网友:
自爆了吧

网友:
接受焊位如何?

网友:
拿我这来给你搞搞

网友:
这个俺真的没玩过,向毛XX保证

网友: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电源接触不良引起的,有怠速音,一推杆就全黑了的话很像电池的电快用完的那个现象!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有可能。看着也像是电池没电的样子,排除电池的问题,再把除了音箱和调节音量的插头,全部拔了,看看还会不会。还会的话,考虑遥控是不是可以找个试一下

楼主:
楼上几种有建设性的方法都试过··都木有用耶··开机有怠速音 一推杆还是怠速音 或者变成永远不变的行进音 死机

断电后重启仍如此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车体哪里短路导致的,但是HL里面又没什么复杂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种有建设性的方法都试过··都木有用耶··开机有怠速音 一推杆还是怠速音 或者变成永远不变的行进音 死机

断电后重启仍如此

你的这个现象我好像也有过,当时是接收板那里出的问题。你试试看看是不是接受天线那些位置碰到线了

网友:
恒龙的垃圾内脏,还是换威驰吧

网友:
伊扎,这几天是鬼节,所以可以理解

网友A:
用来当聚会时 的靶车吧,哈哈

网友:
控有没换?晶振呢?

网友:
节哀吧,KV250了

网友:
估计是某个地方有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当聚会时 的靶车吧,哈哈

还是阿楠有想法,正好下次我的小三重装上阵,可以拿你的KV当靶子,最后还要上演一部让小盆宇都瞠目结舌的碾压表演,噢嘢!我先谢谢你了伊扎,你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