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450 3d油门曲线。

楼主(2011-08-16):
最近看看别人的控,3d油门曲线略有不同,有的是一根直线。水平的。有的像个v字,左右对称。我用的像个碗底。到底哪一种才能舒服一点呢大家来谈谈。

网友:
 我的是碗底: 95 88 85 88 95
对于飞机比较重,动力不太足的,建议用V字或U字型曲线。

网友:
我的动力还算足,用的是V形,自己慢慢习惯就好了

网友:
水平线那叫直线,V字叫射线,碗底才叫曲线,所以选碗底

网友:
  重来都是100 直线的

网友:
根据动力来的 !
电调定速的话  肯定是一条直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长见识

楼主(2011-09-20):
回复 网友B:

网友:
绝佳好贴大家多多参与,我的是碗底

网友:
一直线省心

楼主(2011-10-23):
还是要根据电机的扭力,最近自己缠了个电机,原来的xxd电机4380kv,3组线,每组6跟,每个定子绕5圈,现在改为每组8跟,每个定子绕7圈.6根线和8根线一样的宽度,我自己有点不会算kv,飞起来低速扭矩比较大,高速一般,但3d时间更长了能飞8分钟。以前是6分钟。ace 2200 25c 电池

网友:
开始碗底!后直线

网友C:
我分两挡,80-75-80做倒飞练习,100-95-100练习动作

网友:
2档直线  第一5个90  第二5个95

网友D:
全100 一条直线 不担心锁尾不稳,动力不足问题`

网友E:
基本上碗底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网友G:
直线定速中

网友H:
开始v字,后来 直线 没定速

网友F:
用直线的多

网友I:
我的是碗底

网友J:
用一条水平线

网友K:
好像亚托说明上是V哦!

网友F(2012-01-04):
谁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L:
目前是碗底。呵呵

网友F:
关键在用,说明书只是个借鉴

楼主:
回复 网友M:

别光学习啊,自己情况说一说

网友:
回复 网友F:

深V       哈

网友:
我的 100 90 100,浅v,呵呵。感觉这条线悬停切3D没有大的瞬态,当然,转速升得呼呼的。还是觉得应该整个定速电调。有用过定速的说下感受啊!

网友:
100 93 100 不掉转

楼主:
回复 网友N:

na 100 100 100 ne

网友:
1挡是碗底,2档是90%直线

网友:
用的是V形

网友:
亚拓说明书上的3D曲线。450一般为100,90,100,600油机为100,65,100。

楼主(2012-09-09):
有点体会了,现在用碗底,会在中油门变换时猛抽一下。改天试试直线。

网友:
直线飞过,V字设置了,但是没有用过

网友:
一直用碗底

网友:
不定速,直线对电调开关损耗小一些,发热就相对小一些,95一条直线,浅V浅碗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分两挡,80-75-80做倒飞练习,100-95-100练习动作

我也是这样设置

网友(2012-12-03):
新手  打酱油的

网友O:
一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