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双流传动系统适合你吗?1:6的尺寸,经过汽油机带动实验过。

楼主(2011-08-16):
原帖在这,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4849&highlight=%B5%B5

双流传动

双流传动

网友:
这个也叫双流?误会了吧

楼主:
标题

……
难道只有豹2才是双流吗
……

网友:
这样很复杂!不好操作!

楼主:
标题

我觉得比起要多一个大的减速电机的双流来说,这样的双流是比较节省坦克内部空间的,毕竟就算别的不说,油动力至少需要一个体积不小的倒档箱。
操作方面估计也就是两路比例的操作刹车盘,两个3位的摇控上的开关操作两个倒档箱的拨动,一路比例的操作油门。可能还需要控制转动盘。

网友:
这样操作复杂 单是行走系统就占去5个通道,即使能勉强算是双流 但双流的易用性就体现不出来了  原始的双流没变档位设计的话只需两个通道

楼主:
油动力才需要倒档器。双电动的双流只需要2通道。模型坦克内部空间有限,能省多少都是好,设计再好,放不下去就没有实际意义。多用一两个通道能解决放不下的问题,我想也是值得的。

网友:
大比例坦克用这种方案是很好的,特别是油动,收了

网友:
381 ,谢谢你的提醒,我也收了。留着大履带猴年马月做好后,用这个动力方案吧。谢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