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翼展1.9米的EPO塞斯纳要用多大CC汽油机?

楼主(2011-08-16):
翼展1.9米的EPO塞斯纳要用多大CC汽油机?想省点充电时间,还有就是汽油机难搞吗?谢了

网友:
20cc的够用了,一般泡沫飞机不装油机,发动机不好安装。汽油机调试也较麻烦。新手不建议装。

网友:
泡沫飞机你最好直接配大点,泡沫飞油越飞越重。

网友:
别想了~不现实

网友A:
配个700kv 左右的电机,配合4S的电池就爽飞了

网友:
不在行的话最好别乱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个700kv 左右的电机,配合4S的电池就爽飞了
正解

网友:
4250或者3520 kv500 左右电机 两块3s2200 电池串联用 经济实惠

网友(2011-12-30):
这个方案不可能实现,正装上汽油机了,上天就得解体了

网友:
到处都是轻木机何苦在泡沫机上搞汽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