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面的木工雕刻机是怎样做防尘和防屑工作的?

楼主(2011-08-16):
昨天初步用电主轴铣了下木头,这下才发现电主轴的恐怖的地方,只是5秒钟不到,就发现不单机器上,就连桌子上到处都是木头的碎屑和灰尘,丝杆和导轨上就更不用提了,要清理这个灰尘真的是一项大工程啊!我就纳闷,那些大幅面的木工雕刻机,整天雕刻门板、PVC什么的机器,那个灰尘和碎屑肯定是恐怖的要死的,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消除灰尘和碎屑对导轨丝杆等这些零件的影响的?在导轨和丝杆防尘上是否有什么专用的部件?

网友:
 旋风集尘,要个很大很大的桶

网友:
商品机是通过一根软管罩住主轴刀具,另一端接有一个很大的吸尘过滤装置。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不过这样吸尘器声音就恐布的要死了!另外丝杆导轨是否要做些防尘的工作呢?以防一些漏网之鱼.

网友A:
我是这样的:四周用有机片栏着,两边固定,前后活动可拆,这样,除了清底刀的屑有小许飞出,其它刀的屑基本不会飞出平台外。配100mm管径、1KW集尘器一台(现正改旋风,尚未完成)。每约两十分钟清尘一次,每次约十多秒。工作半天,尘屑达半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的:四周用有机片栏着,两边固定,前后活动可拆,这样,除了清底刀的屑有小许飞出,其它刀的屑基本不会飞出平台外。配100mm管径、1KW集尘器一台(现正改旋风,尚未完成)。每约两十分钟清尘一次,每次约十多 ...

不知桶有多大?过滤网有多大?

网友:
丝杆和光轴我准备用伸缩套,就是人点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过滤网用丝印网做成袋状,具体多少目忘了,桶约30升左右。
拟做的旋风锥桶大圆直径300,小圆100,高330,另一圆桶直径300,高340,锥筒、圆筒接在一起。锥筒已做好木模具、已裁好PVC板,就等加热弯曲。天气太热 ,凉点再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