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买钢板直尺,傻眼了!

楼主(2011-08-16):
最近在家准备做钣金活,需要长一点的直尺,越做越不对劲,误差总有那么几个毫米,把几把尺放一起一量,傻眼了,两把尺50毫米相互误差2.5毫米 。
没办法,去买把新尺吧,一听说我要买2米的,老板介绍了两种尺,一种是台湾的,一种是我们青岛本地的,说都是正牌货,很准,台湾的那种更是被多家游艇公司购买过。我把两把尺放一起一量,又悲剧了,2米距离相差3毫米,又不敢买了。
请教各位,这种2米的直板尺我应该怎么买?

网友A:
拿到计量所去检一下。你就有标准了

网友B:
在中國買尺子一定要記得作一件事
一次拿兩把並在一起對著光線看(各個方向,有些在某一方向也是正常的)
中間有縫會透光的就不用買了
直度不行
當然俺也被平行四邊形的尺子騙過幾回

网友C:
只要干的活用同一把尺不就没问题了 管它准不准呢

网友D:
这很正常

网友E:
叫上尺子生产企业老板一起去,让人出点血砸个万二八千的,差10mm,都能说是符合国X标准,揪根问底,人说了,不降低标准,那天C将不一定会有尺可用,为了广大忍民群众的利益考虑最后得出的标准,有总比没有好吧,要是按照国际标准,连我们测量的尺子都没得用,老外尺子太贵了,没本地姑娘实惠
再罗嗦一句,牛奶也是这样,不信你试试,反正我是不敢试了,以后的娃儿真可怜啊,连口奶都得被克扣

网友F:
反正就量是不是等长

楼主:
2000毫米差三毫米,难道是正常现象么?我觉得卷尺都比他们精度高。。。。。

网友G:
我买了个直角三角尺,用了几次感觉不对,画两个直角叠加,发现比180度差了好几度,没办法,只好自己卸开铆钉,校正好再固定。

网友H:
花点钱找激光切割机现切一个,激光切割机可切可刻。软件可以复制,机械精度也可以的,几百万的激光切割机精度高着呢,比冲出来的精确多了

网友I:
拿台湾妞比对本地姑娘不就行啦

网友J:
没有经过校验的,哪怕只是简单的校验也不会如此精度之差,自己校准精度吧。
要么就去买再高级的

楼主:
谢谢楼上童鞋们的指点。
俺打算找把长一点的游标卡尺测量测量,找误差小的那种凑合用。另外像营口烟头兄说的,用同一个牌子的尺子做,管他多少误差呢,最多带一点比例。

网友K:
MADE IN CHINA............精度没有,,,,,,,,,,价格便宜

网友L:
两米差三毫米也就这样了 还要求多少

网友L:
不知道外国的怎么样

网友M:
没想到在这还能碰到老乡,你是莱西哪个地方的?
这尺子本来就是用来干粗活的,两米相差3毫米,说实在的真不算大,才千分之1.5,再除去尺子本身的变形,那刻度算标的很准了,我觉得可以买。你干多大的活,要用到2米的尺子,一般的1米都够用了,2米转个方向都费劲。我还没见过2米的尺子长啥样呢。

网友N:
晕啊,你还是买把1米左右的游标卡尺以这个为基准自己做个,用厚点的好材料做的好的话估计三米精度可以在0。5MM以内。还有就是用大的线切割机床刻线,三米长累积误差估计更小。

网友O:
做台雕刻机,自己雕一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干的活用同一把尺不就没问题了 管它准不准呢

原來有這麼多人有這種心態
看來俺也來賣尺子好了
只要有刻度就成
不準也有人會買

网友:
这种尺子很常见么?2米差3毫米,就意味着20厘米差0.3毫米,已经肉眼明显可以分辨。原先也见人提尺子问题的时候,把家里的不同厂子的长短钢板尺、几毛钱的塑料学生尺7、8个并在一起比较,毫米线严丝合缝,眼睛看不出来,彼此区别绝对到不了0.3mm/20cm。难道说热障冷缩的正好?

我觉得普通正品量具的差别一般没有千分之1.5那么大,尤其同种材料的。

楼主:
一石激起千层浪,看来这个问题圈内还没达成共识啊

网友:
做航模的时候就知道,测量的时候一定要用同一把尺子,否则会悲剧

网友:
就不知道要公差是干什么的?

网友:
误差1.5/1000,也不高吗

网友:
不知道到

网友:
尺子就是标准,标准不统一很难互相协作

网友:
回复 23楼 瓜子 & 山村农夫 的帖子

这个东西不是成线性比例来看的,不能用2米的尺子跟20厘米的尺子的误差来比较。可能大家平时调床子调的,把标准都定高了。通常很大或者很小的东西都比较难加工的,一把几十块钱的尺子不会用什么高精度的设备来加工的。那15公分长的直尺通常标的最小刻度是0.5mm,难道你还指望用2米长的尺子读出0.1mm的准度?所以我上面说了,这个尺子本来就是用来干粗活的。
再者,莫说2米长,就算1米直尺都会拱会变形,何况2米长,尺子稍微拱点,尺子的总长度几个毫米的变化很正常。

网友:
呵呵,一个帖子,见到两位莱西的哦

楼主:
但是如果做2米左右的东西,差3毫米就是问题了,比如钣金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做2米左右的东西,差3毫米就是问题了,比如钣金活。

这看你用什么检测的,如果是用卷尺的话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