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x450 pro 的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1-08-16):
昨天拿到,整体感觉不错,文档齐备,说明清楚。

安装了部分机架,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其中1个电机
固定板上面的定位孔位置不对,导致我安装完电机后,电机线不能正对
着支撑臂!要把线折过来才行。

AHRS安装的时候,AHRS上的文字指向前面还是后面? 看说明书是指向后面,对吗?

还有就是下层安装版和上层板的空间没有安装任何东西,这个空间刚好收保护,
能否把接收或者其它的设备放在这里,炸机好像也炸不到,不知道设计者是有
什么考虑?

网友:
AHRS安装的时候,AHRS上的文字指向前面还是后面? 看说明书是指向后面,对吗?                             AHRS上面有一个小箭头,那个箭头的后面写的是“前方”
箭头朝飞机的机头

网友:
安装了部分机架,发现一个小问题,就是其中1个电机
固定板上面的定位孔位置不对,导致我安装完电机后,电机线不能正对
着支撑臂!要把线折过来才行。

 LZ 那个固定板你在旋转一下对进去
你看下说明书
看能不能对进去。

网友:
旋转一下电机固定座,或者把电机固定座翻一个面。

楼主:
多谢回复啦。

电机座反过来我感觉没有区别吧,我试了好久。 其它3个电机座定位孔都是重和的,
只有1块和其它3块不同,所以我感觉是不是打错孔了。

另外,电子罗盘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