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发cat电机的问题(更新视频)

楼主(2011-08-16):
刚淘的一TFL双发cat,收到检查了一下,发现两个2858电机,kv都为2881,但是两个电机不太一样,尾部一个有散热孔,令一个没有!而且用手拧电机轴的时,一个很顺畅,另一个略有阻力,转子磁钢不一样。昨日下水测试一下,感觉双发的动力输出不太对称。请问大家全新的电机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还是使用过了,高温退磁了?

今日下午刚跑的视频,最后悲剧了,视频的最后,船没反应了!硬是一个小时漂到岸边的,上岸检查两个电调貌似都烧掉了! 补充一下4S2PA123跑的!

网友:
你用的电池是否一样的放电量呢  不可能有两个电机是一模一样的,你跑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嗯。。。。。我的两个B29也不一样,不同的是使用时间

网友:
与卖家沟通吧,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祝你好運呀

网友:
电机转子不同,负载后的转速也不同,假设一个效率是80%,另一个是85%那么跑起来就很有意思了。

楼主:
谢谢大家。用的两块电池并联的,电池不存在问题的!电机从外观上就不一样,也太那个啥了吧!

网友:
双发,言下之意就是2个电机转向是反的吧?一般厂家电机出厂的时候设计以及调试都是正转比较理想的状态。由于电机进角的原因,一台电机正转、反转表现不一致这很正常。

网友:
哎呀,今天还是我在论坛注册正好一年了。

楼主:
电机都是正向转的,双正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都是正向转的,双正桨!

有可能是电机KV值不同,或者KV值差别太大了(不能光看电机上标签),判断关键是要排除了软轴的轴系转动阻力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就是电机kv问题,如果不一致就是软轴系装配时候的问
题~~~~

网友:
 挺对的起“幽灵”这个名字的,买回来玩不了几次就“消失”见不到了,装船的不懂船,装出来的充其量只是模型中的“玩具”罢了。不追求速度随便玩玩还凑活。

网友:
双发CAT要想玩爽,低配置最少5千以上,高配上万也不奇怪。
低配:国产凯夫拉船壳
         好盈180Ax2
         豹子4092x2或腾翔2240x2
         美国O记的正反4.76软轴,正反桨
         大扭力舵机
         6S4P的电池

楼主:
就随便一般玩玩。这几天这里总是下雨,前两天冒着大风大浪跑了三组4s2pA123。船跑起来很平稳,速度大概60左右,改天再跑上视频。

楼主:
后来全部拆下,发现是软轴的问题。软轴弯曲程度是一样的,但是转起来,阻力就是不一样。估计多跑跑,会好的!
下面分享点经验:软轴润滑
新船未下水时,试了下空转,只有一两秒钟。软轴铜套热的很,几乎无法触摸了!靠!立马拆开软轴,软轴上全是黑的黄油,粘稠粘稠的,怪不得如此之热。赶紧擦掉,擦的是干干净净,抹上高温白色锂基脂。试车几秒,毫无温度。效果真是天壤之别。事实证明,效果很好,也不漏水!

楼主:
问一下,双正桨是不是很影响推进效率。

楼主:
大家目测速度多少?

网友:
看这速度最多60KM左右了,这种成品船就是害人哦!原配的电机和电调就是垃圾,都是一次性的货

网友:
起步翘头----双正浆的通病(或者是浆偏大了),高速船没有啸叫出来(轴系同心度偏的刚刚滴),起滑后这么大的浪船头居然还压得这么低(入水角偏大了,负载刚刚的),等以上问题LZ都解决了,差不多又能买条“幽灵”了。

楼主:
电调没有烧,只是电调进入了保护状态。重新设置一下就ok了!咋会发生这种现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