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美路飞场这么规划行不行?

楼主(2011-08-16):
飞场中间有4颗树,其实可以用来做天然隔断。

网友A:
直机的地盘比固定翼都大………

网友:
固定翼更大.天都是它的了

网友:
LZ是市长?能说了算?

网友:
对,这规划不错!

网友:
要写入国家10二5规划才行!

网友:
呵呵 那溜狗的就不乐意了

网友B:
直机操控区后面是固定翼起降区,表示压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机操控区后面是固定翼起降区,表示压力很大

直机飞行员后面有树当着,问题不大,而且小的电动固定翼完全没有压力。油机就要去旁边起降了。

网友:
   10二五规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机的地盘比固定翼都大………

您头像上的两颗奶更大~~还白~

网友:
天天都有人飞吗?打算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