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1的小孔!

楼主(2011-08-16):
我需要在0.5毫米厚的铝板上打0.1毫米的孔 ,并且经常需要这样做,如何实现?  万分感谢!

网友A:
电火花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打

能说详细点吗?电火花的那种机,线切割,穿孔机,成型机或者是其他电火花机?

楼主:
补充 我加工的时候 是在车床上用尾座打孔 但是没有那么小的夹头啊 !一般的夹头都是1毫米起的!

网友:
微型钻夹头!

网友:
光洁度没什么要求的话,可以激光打孔。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0.1的转头没?

网友:
激光加工

激光加工,但是0.5铝板需要大点,要不氩气会吹开板子的。位置精度可以达到15丝,激光穿孔光洁度可以保证。

网友:
在纯铝上做精细孔 一般是  定向电解氧化方法 (微米、纳米的  都可以加工)

楼主:
今天找到淘宝有种0.1毫米的 柄是3毫米的 有兄弟用过吗

网友:
0.1的钻头??!! 那要多高的转速阿!

网友:
0.3的见过,3.175的柄,用ER夹头,

网友:
快  经济  好用 容易上手 呵呵

网友B:
拿缝衣针扎孔就行了,那么薄的铝板,很容易。

网友:
手表的宝石眼也不知咋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激光打的

网友:
有这种不需要弹簧夹的,尾部3毫米:loveliness:

网友:
如果不是很精细的话用激光或者电火花打吧,别用车床了,我手里还有张图纸也是0.1的孔,干一件活12块钱,但是没人敢接,以前有人接过干不出来,很难钻的,

网友(2011-11-29):
手工就能钻出来 转速要求很高 要刷特殊的冷却液——这是必须的
不过估计在车床上有一点大的震动就不行了
很想看看图纸是什么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很想看看你说的活得图纸

网友:
卡盘跳动和机床震动都很容易断掉 ,我经常钻0.1 的孔,要求臂一定得薄,刚穿就行了

网友:
有钻头的话这个用雕刻机应该行,我用铣床只钻钻过0.3的。

网友:
不简单的活,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
把0.1的钻头改短以增强它的强度,不过一抖就断

网友:
回复16楼

手表钻眼好像不是打出来的,除了铜钻眼。铜钻打眼是自己磨制6丝到10丝的钻头打的,对磨制钻头的钢材有一点点要求的

网友:
要精细的话,可以用飞秒激光

网友:
0。3的路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激光打孔没错的

网友E:
0.1的转头得要超过2万转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缝衣针扎孔就行了,那么薄的铝板,很容易。

网友:
本论坛至今没有人也米有钻头能够在你所需要的材料上打出0.1MM孔

网友:
好像听同学讲过二氧碳镭射钻孔机
精度一两个丝他们公司是做电路板的,铝板不知道能不能打。

网友:
引用 网友E:
0.1的转头得要超过2万转才行吧 进刀量多少?quote]

网友:
还有那种动力可以实现呢?

网友:
0.1的孔用作哪方面?气压吗

网友:
能打0.1mm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