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浆很恐怖,请问如何避免呢?

楼主(2011-08-16):
在论坛看到射浆的帖子,觉得很恐怖啊,就算是在室外有一定距离的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啊。
正常的情况下射浆的几率有多大?如何能避免射浆?
大家来讨论下吧。

网友:
请多潜水,这个帖子回答你也没意思。

射桨概率是自己装机,配件的原因,看你装机是否小心,是不是多检查。

常检查,才能杜绝射桨。

我可以自豪的说,我暂时木有射过桨。

网友:
不玩飞机就能避免

网友:
勤检查和使用质量过关的配件可以有效减少射桨几率

网友:
标题

多检查……

网友:
只能勤检查,定期更换可能会造成射的零件,然后就认命吧。

网友A:
尽人事 听天命..............

网友:
入魔几个月了,只射了一次桨原因是大桨夹忘记上胶

网友:
射桨天天有,不知今日是谁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人事 听天命..............

[qq]

网友:
今天我射桨了,只听砰的一声闷响,两只桨飞出七八米远,也是撞到墙才停的,要是没墙阻挡不知要飞出多远了,捡回桨一看是横轴断了,这也不奇怪,因为之前大桨扫地一次,还有一次大桨打到过大油桶,都没换,今天终于要换了

网友:
我入魔3年没射过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