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救!关于KDS平衡仪调试

楼主(2011-08-16):
大家好!晚上我把平衡仪和飞机连接好,然后开控,接上电源,只见副翼舵,螺距舵,升降舵,3个同时不停的上下,等了5分钟左右,还是不停的上下,平衡仪控制器的红灯和绿灯同时闪个不停,遥控的混控是关的, 我的控是低级富斯6通,由于刚接触航模不久,所以还没考虑换好点的控,等高人指点!谢谢! 在线等结果......

网友A:
带平衡仪至少要用7通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平衡仪至少要用7通的控

厂家说了6通的也可以啊

网友:
不用平衡仪的漂过

网友:
看能不能帮上你

听你说的情况估计是平衡仪不停的在启动,你用什么电调?换个电调试试,又或者连接电脑进去看看设置,恢复一下出产设置看看情况(一定把电机的线给拔了),当然这些都是在你确定混控关了的情况下     希望能帮上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厂家说我的平衡仪出问题了,而且平衡仪连接电脑也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