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KYRC Swordfish120A船用ESC评测——外观+拆解篇 ◆

楼主(2011-08-16):
◆ SKYRC Swordfish120A船用ESC评测——外观+拆解篇 ◆

(注:犹豫了三分钟,要不要发在[船模区]呢?......想通了,毕竟被评测的是ESC而不是船,发此版吧。)

拿到评测品有些时日了,始终没时间鼓捣,抱歉。近日得闲,第一件事,一如既往的,无一例外的,当然是把它扒个精光看个究竟......

包装简约,一只纸盒子 + 一小张精美的标签,OVER。没有眼花缭乱的彩色涂装(如艳俗的月饼盒那种?),单一色调,而且是貌似纸浆本色无漂白的,我本人最喜欢的风格。看上去很IKEA,很“可持续发展”。

盒子是抽屉结构,抽出来,里面同样简约:ESC + 说明书,OVER。
纸盒四壁的折叠结构可提供足够的防震缓冲,但上下两面薄弱,无明显的防护能力。

拿出来了。标签上印着硕大的名字:“Swordfish”,即“剑鱼”——海洋里游速最快的鱼,类似地上的猎豹。碰巧的是,重庆某厂出品的船用电调也叫这个名字,英雄所见了.....但是重庆基本不做内销,所以撞上的机会应该不大。然而SkyRC的出口量也不小哦,提醒SkyRC厂方:出口版本最好改个名字,避免没必要的麻烦......

ESC整体结构造型明显借鉴了 Castle ICE 系列电调的形式,包括颜色。一截挤出成型的铝型材,绿色阳极化;两端扣上半透明的灰色塑胶盖子,然后贴标签兼做固定。

反面看,另一张标签,同样的剑鱼。可以看到粗壮的水嘴。

电容比较到位,是 Rubycon 的ZLH系列,高速低阻型,很多大厂选用的产品,包括 Castle Creations(CC、凤凰)以及好盈。

线材到位,12AWG硅胶线。

开始下手拆了。这里可以看出,两端盖靠标签粘贴在散热器上,拆解超简单,甚至无需动用任何工具,只需把标签揭下,随即看到塑胶端盖与铝合金散热器之间的搭扣(这个结构区别于Castle ICE)。

反面标签也揭下。

两端盖取下,仍然无需任何工具。

PCB现身,侧面看,整体分成两块板子,插接结构一目了然。上面是小信号 + BEC;下面是大功率MOSFET。

上层信号板:很明显地分成左右两部分。
左半部分:控制区。包含 Silicon-Lab的MCU,相位鉴别用的四比较器,以及独立供电LDO稳压IC。MOSFET驱动IC在反面,上面的侧视图可见。典型设计及用料。
右半部分:开关式BEC。明显设计了三个屏蔽罩焊接位,但没有安装,应是厂方发觉不屏蔽EMI也没问题。侧面视图可见到功率电感、钽电容。

大功率板:MOSFET跟Seaking-120A用的一样,都是 ON Semiconductors的 NTMFS4833NT1G,但是剑鱼用的数量更多,单面 3*6=18颗,正反两面共 36颗。用料够猛。按照 ON Semi.厂方的datasheet,额定电流可以达到 26A * 6 = 156A !! 对这个标称 120A 的电调而言留有不少余量。赞!

因为管子用的多,两面贴装,所以只能有一面的管子接触散热器。内侧的FET们透过PCB铜箔把热量传导给外侧FET然后再传给散热器。4833这类大功率FET要求在肚皮下面设计热过孔(Thermal Via),就是通过PCB散热用的。SKYRC的设计人员如果按此器件Datasheet的规范设计应无问题。这要拆下MOSFET才能知晓,作罢。

做个对比,这个是好盈Seaking 120A船用电调的结构。反光发亮的就是PCB防潮涂层。SKYRC Swordfish-120A未作涂层。
(注:PCB涂层只是防潮,绝不是防水。船用ESC在投入使用之前必须自行做防水!主要方法包括硅胶或环氧灌封。对于热缩封装的产品,比如Seaking-120A,在热缩套两端灌封严密即可。本文这种上下前后四个盖子的结构,做防水稍有难度。)

这里有点铜屑,可能是PCB加工过程中掉落进去的。只要它们老实在这里呆着别到处转悠就没问题。

散热器。用一片柔性导热垫跟MOSFET顶面接触。水流在散热器两侧通过,比较常见的做法。跟对比产品相比,水嘴内径大,水流阻力小。但是散热途径比较坎坷热量要传导过薄薄的铝板才能到达冷却水。另外,散热器只有下半部分起作用,上半部分其实只是个盖子,铝合金的盖子,增加少许重量。

***************
SKYRC Swordfish120A 是一只有特色的船用ESC,总结起来:

*) 作为决定负载能力的主角,MOSFET用料够猛,余量大。
*) 水冷嘴粗壮,水流阻力小、流量大。
*) 工艺精良,加工精密,用料到位。

缺点也提二点:
*) 完全不防水,且不便自行做防水。对于一款船用产品有点遗憾。
*) 体积 和 重量略大。

注:未完待续,择日试跑后给出对比评测。当然在此之前得想办法解决防水问题。

网友:
船用不能防水,,是个问题,

网友:
向Castle致敬

网友A:
价格定位?
购买渠道?
面向群体?

感觉这个测评不太符合国情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价格定位?
购买渠道?
面向群体?

感觉这个测评不太符合国情呢

我的测评从来都回避任何商业话题。就货论货,价钱和购买的事只字不提。  所以有幸测评发了六七篇,至今还没被骂为枪手.......

国情? 中 国消费者就只知道关心价格而对技术细节漠不关心? 诚然,多数是那样的;但至少还有一小部分技术派知道我在讲什么,比如兄台你 ......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