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飞机油门上了50%之后,斜盘的升降舵的问题

楼主(2011-08-16):
上了50%的油门,斜盘的升降舵连杆到斜盘位置上下抖动,想问问各位这个是个什么情况,以前没大主意。
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幅度感觉还是有点大

网友A:
抖舵了,换个舵机,或者把电位器清洗下

网友B:
电位器 部分区域故障?

网友C:
因为50%油门的对应舵机的位置使用几率最大好,故此处最容易磨损。换舵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