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车镙纹求助。。。。。。。。

楼主(2011-08-16):
我的cjm250车镙纹出现乱纹,每次进刀位置都不同心
试了上百次还是出现乱纹呀!
有哪位大哥帮帮小弟,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回位最好用反转回去,不要把螺母打开。

网友B:
你不会打开开合螺母了吧

网友C:
不上圖叫人加何幫你呀.

网友D:
LZ是不是不退刀反转回去了?车螺纹只可以一个方向进刀,反转会因为丝杆的间隙出现回差导致错纹。自动走刀开关是可以开合的,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E:
丝杠螺距是 要车的螺纹的螺距 的整倍数 就可以打开合螺母车第二刀
不是的话 要么正反车,要么乱扣盘

楼主:
已解决!
原来是工作件爬到刀上,把刀压弯,拖盘松动,
换把刀,把拖盘调试就好了!
谢谢大家。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很纳闷,
cjm250 C-3 车出来的镙纹不是1.75MM的!
1.75mm镙纹到底要调到多少呢???

楼主:
从C-1到C-5都试了,就是车不出1.75mm镙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