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遥控飞机是轻木的还是泡沫的

楼主(2011-08-16):
本人新手,第一次玩遥控飞机,主要目的玩FPV,带OSD,这样才有飞行的感觉,
想问下各位老鸟,我是买轻木的飞机好,还是买泡沫的,因为我感觉到时设备挺多的。轻木的空间和散热够好一点,请老鸟指点下说下自己的的感觉

网友:
都用泡沫的

网友:
用轻木的鸡鸡  你到时会伤心欲绝的

网友:
没说的,对你来说,翼龙入门是不二之选。能初学,能FPV。

网友:
可以搜索下  玩这的都是 泡沫的

网友:
玩泡沫机的玩好了都去玩FPV了,FPV玩好了就去玩UVA了,UVA没有泡沫的。

网友:
除非你是很有钱的有钱淫
要不然就上翼龙或者上单一的练习机

网友:
玩FPV,新手一定要大飞机,越大越稳,泡沫首选

楼主:
感谢谢各位的回答,赞同9层的说法,玩飞机玩大的,之前有看到一架出品版的P-51,不过我感觉还是滑翔机好初步选在翼展一米以上的

网友:
我第一次飞,用的轻木的 只因为 2米电滑 最便宜的是轻木的。后来炸了,换EPO ,也炸

网友:
新手不要一开始就飞P51

引用 楼主:
感谢谢各位的回答,赞同9层的说法,玩飞机玩大的,之前有看到一架出品版的P-51,不过我感觉还是滑翔机好初步选在翼展一米以上的

网友:
听我的,翼龙吧,够大,够好飞,够便宜、够耐炸。关键的,背推结构,上FPV跟玩似的 大把的人用。

网友:
泡沫吧,轻木一炸就完蛋

网友:
初学尽量玩小而轻的飞机,大飞机炸起来很快的,小飞机不容易炸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