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上床体会(磨车刀)及问题(砂轮机)

楼主(2011-08-16):
今天终于买到砂轮机了,又买了个绿碳化硅砂轮,把我的硬质合金刀头磨了,发现这车刀真得磨才好用啊。以前刚买到车刀时,发现前刀面磨过了,以为不用再磨了。结果车东西叫床叫得贼大声,表面还巨粗糙。今天磨过了后车不锈钢刷刷地,那声音都变成哧哧的了。真为我的2k4得意啊。

另外,我买的是凯翔的125mm砂轮机,发现开个15分钟左右外壳巨烫无比,手都有点不敢摸,还有股油漆味。请问前辈们这正常吗?

网友A:
我也刚买了个国产小砂轮机,结果。。。。。砂轮片的质量太差了,偏心,轴向,径向都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买了个国产小砂轮机,结果。。。。。砂轮片的质量太差了,偏心,轴向,径向都偏心。。。。

新砂轮 装上要用砂轮笔 修正 才行的

楼主:
楼上不妨试试,安砂轮时,先不要用工具紧螺丝,就用手拧紧螺丝,然后手拨轮片,转起来目视看正不正,摆不摆,若不正就旋转砂轮片20到30度左右重装,继续观察,如此反复直到目视砂轮片摆动很小。当然,在最终位置附近,还可以微调角度。看你是否愿意花时间了。
我就是这么装好砂轮片的,装好后运转很平稳,震动噪音都很小。

网友:
我也在用这种劣质砂轮机,使用中温度高些倒还能将就,问题是现在漏电了,漏的很厉害,一旦接地线,就跳闸,估计是绝缘材料质量不好,某些环节被击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不妨试试,安砂轮时,先不要用工具紧螺丝,就用手拧紧螺丝,然后手拨轮片,转起来目视看正不正,摆不摆,若不正就旋转砂轮片20到30度左右重装,继续观察,如此反复直到目视砂轮片摆动很小。当然,在最终位置附近 ...

这个方法也不行,只要拧紧后,就歪了,而且是砂轮片本身就不平,放在玻璃板上还会翘翘晃晃的,看来真要修才行

网友:
我也准备买一个,不知哪种牌子品质好一些,望高手们推荐。

网友:
我前段时间刚买的2500MM的单项砂轮机  磨上10分钟就巨烫 然后空转不到20分钟巨烫 然后拆解后才知道假货  砂轮机电机部分外壳很粗,拆解后那个后悔啊别提了,里面电机的定子和转子那个小啊  标定的是1100W  实际有200W就不错了  电机的定子跟家里的落地扇差不多大的  不烫才怪呢     报一下商标:上海鑫增   牌子的

网友:
发烫是因为是铝芯的吧!

网友:
昨天用砂轮修整器把新砂轮修整了一下,很满意,嘿嘿,看来新砂轮的确要修整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买到砂轮机了,又买了个绿碳化硅砂轮,把我的硬质合金刀头磨了,发现这车刀真得磨才好用啊。以前刚买到车刀时,发现前刀面磨过了,以为不用再磨了。结果车东西叫床叫得贼大声,表面还巨粗糙。今天磨过了后车 ...

 还没坏之前 建议低价让给其他人   毕竟低价低质量  新主人也会认可这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