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一下日本手自旋钟摆练习--已上视频

楼主(2011-08-16):
汇报一下进度,经过多方取经观摩探讨,外加草稿本记录分析..N个晚上的练习,今天终于脑子开窍连续做得十几个桨面朝自己的自旋钟摆.
最多也是十几个,搞这个真是容易和自旋翻混淆在一起,飞着飞元神一散.立马炸机
总结几点
0   开始我偿试2圈的那种,发现难,还是单圈入手.就是正一圈拉回来,负一圈推出,切换点在机头正对上方位置.
1   负螺距翻出去是自旋翻手法这个不用练
2   正螺距朝自己翻过来这个是重点,一定要忘记自旋翻那段手法的残念.
     我是单个单个来作.
3   第2点练好后,在正飞自旋悬停中能自旋翻项向自己,这个有助于下一步连续自旋钟摆时候的判断反应
4   同上.倒飞自旋悬停中可以随时改为自旋前翻
5   前面几个练了很久后结合起来大功告成,这一步是水到渠成啊.
和美国手的朋友在探讨时候他告诉我连这个先不要纠结于副翼的量和时机,而是应该先注意升降舵的准确
,在连分解半个时候的确和4位钟摆有那么一点熟悉的感觉.

以上都是模拟器练习

网友:
反美国手路过`

网友:
美国手的来围观

网友A:
感觉这个动作并不难,就是一个正负螺距的机头切换,自旋钟摆顺逆都比自旋翻简单很多,死亡螺旋就就点麻烦了,国内目前我只看过卢浩日本手飞出来的死亡螺旋的侧面,从右-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动作并不难,就是一个正负螺距的机头切换,自旋钟摆顺逆都比自旋翻简单很多,死亡螺旋就就点麻烦了,国内目前我只看过卢浩日本手飞出来的死亡螺旋的侧面,从右-左

死亡螺旋很难吗?才1.5难度的动作,只是下落过程中横向的升降舵翻滚,比自旋翻容易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死亡螺旋很难吗?才1.5难度的动作,只是下落过程中横向的升降舵翻滚,比自旋翻容易多了~
我觉得自旋翻容易自旋钟摆也容易,死亡螺旋难,特别是侧面的定点

网友:
若有自旋翻和十字钟摆的基础,自旋钟摆只是相关手法的轻微变形,确实不难,但要定点定高也不容易,仍得多不少时间来练~

PS:美国手练它更快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死亡螺旋很难吗?才1.5难度的动作,只是下落过程中横向的升降舵翻滚,比自旋翻容易多了~
是这个3.0 的不是1.5 的 是自旋死亡螺旋垂直下降,麻烦你搞清楚 3DX 那个视频文件是有问题的 1.5 那个叫死亡翻滚,这个 3.0 才叫死亡螺旋
Death Spinner
3.0
Death Spiral
这个1.5
自己去看 2010大师杯 卢浩配乐飞行结尾的结束动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4NzAyMTMy.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自旋翻容易自旋钟摆也容易,死亡螺旋难,特别是侧面的定点

我在模拟器里试过这个动作,根本不用练,一次性就完成了~
只要基础好,可以控制好螺距,并且能在落地前正确切出螺旋状态就可以了,真没感到有什么难度~

网友:
大哥 你能正确的理解这个动作不,这个动作怎么形成的能解释给我这个菜鸟听下不

网友A:
这个动作在空中 的姿态 是    凸
                                                凹    凸
                                                    凹   自旋钟摆 凸
                                                                             凹         所以我才说死亡螺旋肯定比自旋钟摆难得多,死亡螺旋是需要在自旋的情况下基本控制四个位置,当然高手应该都是控制的八个.这个动作想要完成得标准需要有套方法练习应该不是完全靠自旋可以搞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3.0 的不是1.5 的 是自旋死亡螺旋垂直下降,麻烦你搞清楚 3DX 那个视频文件是有问题的 1.5 那个叫死亡翻滚,这个 3.0 才叫死亡螺旋 Death Spinner3.0
Death Spiral这个1.5
自己去看 2010大师杯 卢浩配乐飞行 ...

哦,按3DX的动作描述,你说的应该是类似于零半径的自旋刷锅的自由落体,这个确实比自旋钟摆更难,卢浩做的那个动作其实只是自由落体状态下的自旋钟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动作在空中 的姿态 是    凸
                                                凹    凸
                                                    凹   自旋钟摆 凸
...

看了你的描述,我更是一头雾水,有没有视频给我参考一下?
3DXCHINA里的视频又打不开........

网友:
刚在优酷里找到一个名叫“Death Spinner”的视频,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升降舵和副翼混合翻滚下落的动作,感觉也不是很难,明天用模拟器试试~
是不是下面这个?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3Mzc1NjQw.html

网友:
都是高手,观摩学习。

楼主:
死亡螺旋是个高难度动作,就算用大机比赛没有十足把握,选手也不会贸然选用.
当时现场看卢浩作出来时候也不大看的明白,印象中反正450应该是不可能完成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报一下进度,经过多方取经观摩探讨,外加草稿本记录分析..N个晚上的练习,今天终于脑子开窍连续做得十几个桨面朝自己的自旋钟摆.
最多也是十几个,搞这个真是容易和自旋翻混淆在一起,飞着飞元神一散.立马炸机
...

帅呆 搞个视频看看 学习下 虽然我还在纠结于自旋翻的定高 定点 但估计练下去也会练到的

楼主:
好的,没问题。等我再熟练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跟着特帅学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按3DX的动作描述,你说的应该是类似于零半径的自旋刷锅的自由落体,这个确实比自旋钟摆更难,卢浩做的那个动作其实只是自由落体状态下的自旋钟摆而已~
很明显不是自旋钟摆,自己想办法去折腾把,其实对于美国手450PRO就可以做出来,貌似去年3DX比赛那个泰国神童用450RPO表演做出来了.

网友B:
刚才再结合老钱放上的那个视频的文字解释反复看了几次,这个死亡自旋确实应该类似于零半径的自旋刷锅的自由落体,也就是直机在尾巴自旋的过程中同时让旋翼面绕着垂直于地面的轴作自旋~

而卢洗结尾的那个动作肯定不是死亡螺旋,而近似于自旋钟摆,因为旋翼面只面向一个方向,且有正倒倾斜的动作~

网友:
学习贴,已收 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再结合老钱放上的那个视频的文字解释反复看了几次,这个死亡自旋确实应该类似于零半径的自旋刷锅的自由落体,也就是直机在尾巴自旋的过程中同时让旋翼面绕着垂直于地面的轴作自旋~

而卢洗结尾的那个动作肯定不 ...
卢浩结尾的那个动作他肯定是做死亡螺旋,那个动作是3.0的,但是可能是手法问题可能与美国手的标准性有所差别,所以我们看起来与3DX 那个视频有点区别

网友B:
按我的理解,卢浩的那个肯定不是死亡螺旋~
我刚在模拟上用自旋刷锅的手法试了一下,虽然桨面的倾斜度未能掌握好,无法保证始终与地面垂直,但大体上与3DX视频里的旋转方式差不多,比卢浩那个更像死亡螺旋~

我的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k1NTk1NjUy

3DX的视频:

网友:
按我的理解,死亡螺旋只是小半径自旋刷锅的变形,尽量让桨面保持与地面垂直即可~

网友A:
不错,差不多是这样,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动作怎么才能更加标准,我加你QQ一起练我用的凤凰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差不多是这样,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动作怎么才能更加标准,我加你QQ一起练我用的凤凰3.0

我觉得练这个动作关健是自旋刷锅的基本功要好,而且得把自旋刷锅的半径越缩越小,到最后半径减成一个点,这样大功就成一大半了,最后只需在下降过程中把桨面倾斜度完全纠正成垂直地面,即可成为标准的死亡自旋~
零半径的自旋刷锅其实也挺炫的,刚才小练了一下,顺手录了个视频,已上传,正审核中,等会贴上来~

网友:
为了练死亡自旋而花了半个小时练出的零半径自旋刷锅,不知道这个动作有没有正式名称?

网友:
建议大家以后发视频一定要让时间长一点,至少要半分钟以上,不然优酷就不肯转成高清~

网友:
遍地高手,

楼主:
数个小半径的自旋刷锅可以组合成为自旋华尔兹了  美国手果然很好弄

网友:
兄弟 你那个死亡螺旋还是不对,我发两个视频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我的理解,卢浩的那个肯定不是死亡螺旋~
我刚在模拟上用自旋刷锅的手法试了一下,虽然桨面的倾斜度未能掌握好,无法保证始终与地面垂直,但大体上与3DX视频里的旋转方式差不多,比卢浩那个更像死亡螺旋~
...
原来这个就是死亡螺旋,感觉不难啊,有自旋刷祸基础的很好做啊

网友A:
兄弟 你那个死亡螺旋还是不对,我发两个视频你看看

这是去年3D大师赛第三名,你看他开始接四位钟摆就做了两个死亡螺旋
感觉在自旋钟摆里面加了点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个小半径的自旋刷锅可以组合成为自旋华尔兹了  美国手果然很好弄

我刚练自旋华尔兹时只试了几圈就勉强成型了,不过,至今都没能飞好,忽高忽低,圈也划得忽大忽小,自旋刷锅的功底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那个死亡螺旋还是不对,我发两个视频你看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AzMDYyMjY0/v.swf
这是去年3D大师赛第三名,你看他开始接四位钟摆就做了两个死亡螺旋
感觉在自旋钟摆里面加了点什 ...

怎么看都只是普通的自旋钟摆而已,而且也与3DX里面的视频说明不符~
3DX的动作说明:“垂值下降,下降过程中主旋翼平面始终与地面垂直并沿著一个纵轴滚转,直升机本身同时自旋转,裁判希望看到至少50米完美的垂直下降和尽可能低的改出高度。”

网友C:
和帅呆的感觉一样,我是美国手,也觉得两圈难弄,因为摆的幅度不能太大.两圈的话舵量太小,不好掌握,而且是正反连贯的,不象自旋翻可以有比较大的调整余地.练了很久一圈也不容易定住.老实要向右上方跑,原因不明  而两圈的新加坡弹簧好象还好练一点

我也觉死亡螺旋应该是旋翼面垂直的小半径自旋刷锅(不过这个锅壁是垂直的),伴随垂直下落.自旋翻下落和自旋钟摆的下落应该不难的.

我觉得死亡螺旋可能最难的地方在动作很难那么快,我经常做旋翼面垂直向下转尾巴的动作,要提早很多改出才有把握不摔,太晚了拉起弧度太小,飞机受不了,太早则很难看.飞机垂直下来50米一眨的事, 因此要做自旋和公转两圈要非常快才行,否则没有时间改出的.

楼主:
人山兄不是日本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帅呆的感觉一样,我是美国手,也觉得两圈难弄,因为摆的幅度不能太大.两圈的话舵量太小,不好掌握,而且是正反连贯的,不象自旋翻可以有比较大的调整余地.练了很久一圈也不容易定住.老实要向右上方跑,原因不明  而 ...

确实,死亡自旋对自旋速度要求较高,我在模拟器上练的都是带有一点倾角减缓了下落速度,但还要拉很高才能勉强转两圈,看来还得加强自旋刷锅的速度练习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山兄不是日本手的吗?

要想3D进步快还是换手吧,早换早爽飞~

楼主:
搞了半天弄了半截视频

[wmv]http://www.rcdaidai.com/62.wmv[/wmv]

楼主:
youku版本的

网友:
技术未到,先顶再看了!

网友:
这种好帖难道一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想3D进步快还是换手吧,早换早爽飞~
兄弟说话注意点担心被人喷

网友:
喷喷好,论坛嘛,不吵两句就不成论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