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改固定翼方案

楼主(2011-08-17):
一三通直机 双180
电机
7.4V锂电 比例控 小尾电机 求高手给一改固定翼详细方案 先谢了

楼主:
忘记说了电调接受二合一

网友A:
几个舵机?

楼主:
舵机另配

楼主:
请教高手双电机做成前拉后推可以吗 机身仿翼龙

楼主:
前拉后推效率怎样

楼主:
难道高手都睡了吗

网友B:
建议做成双发小翼龙 尾电机可以不要 通过两个电机的转速差实现转弯 爬升和降落通过油门大小控制 类似火鸟早期的一款机机

楼主:
有刷180电机配什么桨

网友C(2011-09-16):
把本来2个马达控制的螺旋桨从向下改为向后推力,其他电子部分不变。

楼主:
楼上玩笑了 180电机要配多大桨 是不是要用正反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