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好盈的普通版40A电调可以6V供电么?

楼主(2011-08-17):
以前用某牌的说明书上写有怎么调,可是好盈说明书上没发现.不知道可以设置成6V供电呢?
如果可以的话请教下具体步骤或者哪里有教程,谢谢.

楼主:
额,查了一圈还是没能找到相关的帖子

网友A:
好盈BEC电压是固定的,没得调。

网友B:
好盈铂金版的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