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小电机1200KV左右的都发热呢

楼主(2011-08-17):
***2815或***2216都热.,试方法上浆固定机体原地加油
全油一分钟,不能摸了,半油4分钟不能摸,我的YY2820    850KV就不热.

网友A:
废话,螺旋桨一样的情况下大电机不热小电机热,低KV不热高KV热,这是常识。

网友B:
LZ的问题都耐人寻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话,螺旋桨一样的情况下大电机不热小电机热,低KV不热高KV热,这是常识。

这位模兄冒昧说你一句,你可能缺火吧.你家银燕2215和2820用一样的浆啊,头一次听说过.你说那点玩意用脚后根思考都知道的事.我2820用12*6的30多度.2215用10*6寸的折浆(电滑原厂配的)80度以上.
我的朗宇2216KV1100和YY2215KV1200,同用10*6寸都很热但这仅仅对我本人而言别人什么样我不知道,改用1060*3桨强点不多.怎么整就是热,半油也热.'
我的问题请明确,即:是不是小电机即使用其标配桨也是要比大电机热.是不是都这样,因为我是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别的模友什么样,所以问一下.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问题都耐人寻味

不好意思阁下,没听说过哪位高人从娘那卡叉中间出来就拿着遥控器或手托个油机\电动出来的.起码我不是,你是吗.不懂我就厚着脸皮问,你不爱听或不懒着帮当路过总行吧.;/'
请不要总是用一些个莫明其妙的言语来提高自己的觉悟和认知.在下不盛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模兄冒昧说你一句,你可能缺火吧.你家银燕2215和2820用一样的浆啊,头一次听说过.你说那点玩意用脚后根思考都知道的事.我2820用12*6的30多度.2215用10*6寸的折浆(电滑原厂配的)80度以上.
我的朗宇2216KV1100和Y ...

即便是同样的kV值,同样的电压,配同样的桨,2820的输出功率也比2215大,电流更大,实际转速更高。但是大电机的内阻通常会比小电机小,同时散热条件比小电机好得多,所以温度总是会比小电机低一点。3S电池下,你的朗宇X2216 kV1100上10×6桨,电流已经比较大了,地面试机又没有迎面气流强制气冷,温度高些也是正常的。银燕2215 kV1200上10寸桨已经过载了,最好是换8~9寸桨。另外,这种kV值的电机,不要用减速桨,效率会非常低,能量全变成热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即便是同样的kV值,同样的电压,配同样的桨,2820的输出功率也比2215大,电流更大,实际转速更高。但是大电机的内阻通常会比小电机小,同时散热条件比小电机好得多,所以温度总是会比小电机低一点。3S电池下,你 ...

这个解释我才真正听懂了,真心感谢!!!2820用标配12*6和2215也用标配9*6用同一块电池试大电机本身散热面积也大,散热条件好.内阻小.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D:
楼主应该多刷刷牙

清洁口腔

网友:
同等规格下,KV值越高则需求功率越高,发热也越严重。不要把KV值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清洁口腔

put on the airs of a veteran

网友:
引用 楼主:

put on the airs of a veteran

这句英文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太激动了!
人家来回答你的问题,顶你的贴,是对你的支持,你这样对人家,以后谁敢回答你的问题?
每个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是不同的,知识和见识也不同,回答同样的问题,肯定会有很多不同的答 案。
难道你问问题之前都先备好“标准答 案”,和你的一样就打钩,不一样就打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