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260MG

楼主(2011-08-17):
飞越450PRO想升级260MG,但不知换冰人的侧板还是飞越的侧板好点,用冰人的好像一定要用他专用的主轴哦,用过的给点意见

网友:
上冰人侧板,飞越要把舵机角给切掉,很可惜,一个舵机壳要40元,我现在都后悔了

网友:
最后一张就是切舵角,可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B:
你那个头罩怎么固定的啊,后面那个舵机不是干涉吗?

网友:
冰人吧,260MG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头罩怎么固定的啊,后面那个舵机不是干涉吗?
我加长固定座,才可以的

网友:
冰人PRO的侧板改动过。。做到不切舵机耳朵。。所以主轴只能用他的。。。加长型主轴。。。有能力的买回来可以自己做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