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中联问题

楼主(2011-08-17):
如果中联有轻微弯曲飞机会有什么表现   ?

网友:
出现无法无法调整的双桨,jj震动明显加大

网友:
鸡鸡震动无法修复

网友:
抖~~~就一个字,我只说一次~~~

网友A:
微弯低速时机机抖动,高速就感觉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弯低速时机机抖动,高速就感觉不到了。
 就是这样,太大了就很大的震荡了

网友:
从刹车盘上往下看旋翼头会摆动,赶紧换中联吧。

网友:
映响很大哦

网友:
那样的话,主是虚位大了,虚位一大,就有抖+双桨了 !

楼主:
现在是没双桨   震动大(尾锤明显)   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