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ep200 皮带 改 轴传

楼主(2011-08-17):
我现在是EP200皮带的 想改轴传的话 需要更换哪些部件,知道的或者有经验的指点下

网友A:
比皮传宽一点的轴传尾波,传动轴和尾管中的三个传动轴轴承,冠齿,还需一个10t齿,就这些了。我是轴传改为皮传了,轴传噪音大,装配工艺要求高。确实要改的话要买原厂尾管,要的是精度!

楼主:
在请教下 ep200 轴传 炸鸡 轴传这块比较容易坏哪几个部件